德赛西威869a不开机维修,遇到世纪大难题

楼主(2025-05-02):
好久没有在论坛上发帖子了,这个一发就是个求助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维修问题。而且特别奇葩,我敢保证估计很多人都没遇到过。 这个是大众汽车中控导航的板子,跟我们维修笔记本主板差不多,有个老板找到到我,手上接了两百多套,我也研究了很久。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板子的工作原理。这个板子供电是12V,,还需要CAN+ CAN-开机报文,上电就能开机。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板子电流跑到0.032,不开机了,
这个板子有MCU,EMMMC数据芯片 , CPU, bios,暂存就是内存条,基本电压有12V,MCU的3.3v,图中表指这个电压是5V转3.3v的, BIOS和CPU不参与触发.

我现在怀疑的就是MCU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是15813,全称应该是R7F7015813AFP-C,这个芯片的供电,复位,我都查了,都有, 于是我就是找个能开机触发的一样的MCU芯片代换上去, ,这个芯片有点像笔记本电脑的EC,我怀疑是带内部程序的,
换了就可以开机了,但是他上电亮屏后重启最终又不开机了,回到初始故障了,
我开始以为是我没焊好或者是把MCU焊炸了,于是又拆了个好的板子MCU同样芯片换上去,故障还是开机重启亮屏一样掉电到0.032。然后我把芯片装回原来那个可以开机的板子,结果电流也变成0.032了,跟我现在修的板子故障一样了。能开机的好板子也不开机了。好邪门啊,真的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求助一下论坛的大神指点一下迷津,我搞了好久,实在是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而且我现在手里有好多都是这种故障了,陷入死循环了,有知道大哥帮忙解答一下,付费学习也行

网友:
占个一楼
我现在就是很郁闷,为什么我换了个MCU 15813,都可以开机亮屏了,它自动重启一下,又不开机了,再换一个也一样。之前修笔记本都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A:
我搞过天宝的,如果是3v5v供电没有出来的话还能搞一下,碰到那种没有短路也不上电的就没招了,一好一坏两个板子对着拆换也一样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天宝的,如果是3v5v供电没有出来的话还能搞一下,碰到那种没有短路也不上电的就没招了,一好一坏两个 ...

这个机器我就是换了MCU芯片他能开机显示LOGO,但是重启后又不行了,又不触发开机,3v.5v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