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 花屏求助

楼主(2025-05-02):
各位老铁,R9000P 用集显正常,用独显花屏。
测显存C1报错,显卡显存一套重做了也不行,后面换了红圈中的这个显存,还是报错,,
各位,我是不是换错了,个显存排列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不去干核心,而是撸显存?

网友B:
那个本来就是c通道高位  打显存焊盘数据点看看是不是没焊接好核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去干核心,而是撸显存?

核心和显存一套都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本来就是c通道高位  打显存焊盘数据点看看是不是没焊接好核心吧

好的,感谢老铁回复。。。

网友:
一套都重新做了排除没有装好的可能应该是核心挂了吧,如果是没有装好很少会出现同一个位置报错的

网友:
打对 地阻值

网友:
报错的显存拆下来量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到核心断线连锡

网友:
一套全重置。。。。

网友:
直接换核心,这种都是核心坏了

网友:
测试一下每个点的值

网友:
核心显存全部来一遍 9成以上好

网友:
这个核心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存干了还不行,干显卡吧

网友:
核心问题,直接屏蔽通道

网友:
干核心 试试

网友:
NM-D601_R9000P,2020年2021年线路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279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看图纸吧

网友:
全套,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