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5-02):
x570,接硬盘开机卡logo,进bios正常,测了下vcore波形,只有pwm0那路正常,其他的都是这种,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是刚上电时的波形还是上电后一直是这样?

网友:
节能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刚上电时的波形还是上电后一直是这样?

不稳定,有时这种

网友:
补充一下,用u盘进pe反复重启,进不去。cpu可以肯定是好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好像在哪见别人说过什么psi,主板已经找接盘侠收走了,自己没能力修好也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