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合盖后,不亮屏的问题

楼主(2025-05-02):
不装电池,开盖上电,自动开机,没问题。合盖后屏黑,再打开盖不亮,只能强制关机,重来才可以。

如果合盖上电,然后,打开盖无法开机。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大家有无思路。。

网友A:
有2个LID 休眠开关 测测  这2个信号

网友A:
HALL_SENSOR_LEFT 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个LID 休眠开关 测测  这2个信号

全0V,看到图纸,两个LID信号通过一个或门芯片。
Left的上拉3.3V正常。到了霍尔就是0V,但对地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L_SENSOR_LEFT 这个信号

对地没短路,上拉3.3V正常。但是出来就一直0V

网友:
就是这里问题  查相连的电路拉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