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 IAH7H 2022款

楼主(2025-05-03):
求助 y9000p IAH7H 2022款 不能软关机,关机后风扇还在转,刷了论坛下的BIOS一样,硬关机可以断电,PE下软关机也不行,请大神指点,有确定能用的BIOS吗

网友:
上个月遇到了一台,做了系统好了,客户回去又不行,去售后说系统问题,做完也是用一天

网友A:
同款我修好过了,不记得哪里问题

网友B:
修好了吗?我这里有台Y7000P 2022的也是这个故障,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这个就不好确定了  你这个啥条件都没有说

网友:
官网没有BIOS吗  系统里面刷

网友:
系统里升级BIOS看

网友:
淘宝 有的,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我修好过了,不记得哪里问题

兄弟 你在修好的 我也遇到了 给红包

网友:
楼主 你修好美 我也遇到了 一模一样问题 能指点下吗 给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我这里有台Y7000P 2022的也是这个故障,刷了BIOS也不行

兄弟 能指点下不 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能指点下不 你的修好了没

没,怀疑是U问题,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能指点下不 你的修好了没

没,退机了

网友:
要重植CPU,一般会好。

网友(2025-08-13):
修好了吗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5-09-22):
我遇到的是键盘usb触摸板还有关机风扇转,刷了BIOS,8M的除了风扇转以外都好了,然后买EC都没好,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