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506QM进系统不认显卡

楼主(2025-05-03):
华硕FA506QM进系统不认显卡,板号:DA0NJFMBAD0 REV D 不接硬盘直接进BIOS设置界面可以看到有认到显卡,经过测试,发现在亮屏的瞬间AMD的CPU关闭了DGPU_PWR_EN导致显卡所有的电压关闭。导致进系统后找不到显卡,官网更新了BIOS一样,如果不上内存CPU是不会发出DGPU_PWR_EN,尝试断开与CPU的链接强制拉高DGPU_PWR_EN进系统依然不认显卡,此时所有显卡电压都是正常的。有遇到过的吗,现在不知道是要搞AMD的CPU还是搞显卡了,求指导。

网友A:
去官网下个软件就好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这机器客户反映以前花屏过,禁用独显用过一段时间,再后来就这样了。思来想去,感觉做显卡没用,不过机器我还没有动显卡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个软件就好了

兄弟。什么软件。给个名字

网友(2025-09-09):
不认显卡拿应该就是显卡吧

网友:
今天一台DA0NJFMBAD0也是bios能识别,系统里没有,测量供电,开机时有,过一会显卡显存供电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