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6-71-nh5b0-d02掉电蓝屏解决

楼主(2025-05-03):
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神舟笔记本,故障描述为不定时掉电,蓝屏,
本来看到这种问题,还是二修的机器,没啥信心修好,不过都寄过来了,那肯定要看看的,先上电发现机器基本上都是亮logo以后反复掉电重启,和故障描述基本符合,没看到蓝屏,拆机看了一下主板,

好家伙,除了三大件没动,该动的地方都动了,cpu供电管和cpu供电芯片,显卡供电管,全都是换过的,cpu的pg电阻还被断开了,问同行说是为了排除显卡还是cpu的问题,虽然不知道他咋判断,但是先补上这个电阻。量了下阻值没问题直接开机测试,结果发现竟然能进系统了,这能捡到同行的钱?感觉不太可能,之前说过有蓝屏报错,进系统查了下蓝屏报错代码,

发现只有报错没有代码,这时候电脑刚好蓝屏了,报错代码是显卡的报错,随后重启了,看来问题还没结束,接着查呗,不过这时候马上要下班了,明天接着看。

第二天过来开机看电流,发现电脑不开机,天塌了,触发只有50多电流,这不完蛋了,咋跟同行交代,不过事已至此,先拆机吧,看电流像是桥的问题,拆机测量发现rsmrst没有电压,用表笔戳的时候电流可以上去,桥的封胶都没动,怀疑桥虚了,就直接bga把桥拆下来,结果发现桥下面跟进水了一样,怀疑是以前加焊残留的,重做完发现故障依旧,那接着来分析rsmrst为什么不出,

这里可以看出,rsmrst由u18这个与门产生,测ec-rsmrst有3.3 .1脚只有1.5v,那就很不对,测r288是100k,电阻没问题,直接换q24,换完发现故障依旧,1脚的1.5v变成0v了。看来问题不在这边,接着分析这个电路,公共点通过d13,经过R284和R290分压,控制Q23导通,拉低NV_EN_DOWN用于开启显卡供电,同时Q24的g级为敌,Q24不导通,u18的1脚为高,与ec发出的EC_RSMRST#相遇产生RSMRST#,实测d13左边20v右边18v,Q23的b级电压为0.,NV_EN_DOWN为3.3.v,这是不对的,再测R290阻值20k正常,R284阻值8mΩ异常,更好R284后再次上电,问题解决,进系统测试显卡跑分正常,由于这条线路同时控制rsmrst和显卡开启信号,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是电阻变质引起的重启和显卡报错

网友A:
还是运气好,要是一直能开机不定时蓝屏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能测量到不正常的信号还好修点,最怕忙活半天各种测量发现不了不正常信号。

网友:
实用型维修经验分享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运气好,要是一直能开机不定时蓝屏就不太好修了

是的。前段时间有台神舟有时候开半天才自动关机  经常几个小时的。关机后还可以再开几个小时。这个怎么修哦,试了几天退机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稀奇古怪的多

网友B:
大神修好了这个故障,确实厉害了,如果给我修,估计烧大脑了,请教大神,是用什么软件来调出蓝屏报错的,怎么来核对蓝屏报错位置,感谢!

网友:
还好彻底坏了,不然查死人

网友:
一般都去查显卡供电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修好了这个故障,确实厉害了,如果给我修,估计烧大脑了,请教大神,是用什么软件来调出蓝屏报错的,怎 ...

图吧工具箱里面的blusscreenview

网友:
这种蓝天模具的问题太多,而且还是一些奇怪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显卡供电开启信号,,容易被忽视

网友:
有是电阻  感谢分享 谢谢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老板厉害,技术过硬  讲解的也很清楚

网友:
半死不活的机器,最考验一个人的技术和耐心。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器考验人

网友(2025-06-14):
技术过硬 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2025-08-10):
R284阻值8mΩ,电阻变小的很少,但也遇到过,很少千年难遇一回

网友:
学习了,这种不好搞

网友:
也就是说NV_EN_DOWN这个信号正常是低电平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