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谁知道这个芯片工作原理 急求

楼主(2025-05-03):
如题 大佬们谁知道这个芯片工作原理 按下PWR SW#后 PS ON不跳变 1.6.8P都是3.3  ,2P 无  ,

网友:
没有哪位大佬了解吗

网友:
在线急求

网友:
我问了一下AI
图中芯片 U3202 是 SLGE42553VTR 。其工作原理大致如下:
供电
VDD 引脚(引脚 1 )接入 + 3VA 电源,为芯片内部电路提供工作所需电能,维持芯片正常运行。
温度监测
THERM# 引脚(引脚 3 )连接外部温度监测信号 THERM#_S 。当监测到的温度达到特定阈值,可能向芯片反馈信号,芯片据此执行对应温度保护或调节策略。
复位功能
EC 复位:EC_RST# 引脚(引脚 8 )用于复位 EC 。按下 PWR_SW# 15 秒后,可通过该引脚复位 EC ,使 EC 恢复初始状态。
RTC 复位:RTC_RST# 引脚(引脚 6 )连接 RTC_RST#_S 信号,用于复位实时时钟(RTC)模块 ,让 RTC 恢复初始设置。
电源开启控制
PS_ON 引脚(引脚 7 )输出 PS_ON 信号,用于控制电源开启 。同时,PS_ON_EC 引脚连接 10KΩ 电阻 R3211 ,可能参与电源开启信号的电平调整或信号传输控制等。
平台复位信号处理
PLT_RST# 引脚(引脚 4 )接收 PLT_RST# 信号,用于平台复位相关功能 ,使芯片或相关系统进入复位状态。

网友A:
PWR_SW#拉低15秒左右,芯片拉低EC_RST#,强制重启EC
PWR_SW#拉低20秒左右,芯片拉低RTC_RST#_S,强制清除RTC
当PLT_RST#高电平时,检测到THERM#_S低电平,触发过温保护,芯片拉低PS_ON,切断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解释 主要是现在按PWR  PS_ON不拉低 是不是哪里条件不对

网友:
查PWR-SW      、供电  温度   这3个

网友:
坐等一个大佬解释

网友B:
这个可不是台式机里面拉低ATX电源的PS ON#信号,PS ON这个信号是开启EC的待机供电的,电池模式待机低电平,AC模式一直是高电平,本来就不会跳成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不是台式机里面拉低ATX电源的PS ON#信号,PS ON这个信号是开启EC的待机供电的,电池模式待机低电平, ...

这个芯片主要实现长按开机键复位EC和RTC,电池模式时EC没有主供电无法响应开机,通过开机键给这个芯片开EC的主供电,让EC 能响应开机。

yjp

网友:
实在不行把这个芯片换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 我测试了很久 现在发现 接入电池电源长按开机键20秒 PS_ON就跳变 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进系统使用 ,关机也正常 (正常开机下我测了2P温控 0V 其他脚电压不变), 但是 电池模式下 长按多久都不开机 ,这个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长按20秒 却可以跳变PS_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主要实现长按开机键复位EC和RTC,电池模式时EC没有主供电无法响应开机,通过开机键给这个芯片开E ...

大佬 我测试了很久 现在发现 接入电池电源长按开机键20秒 PS_ON就跳变 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进系统使用 ,关机也正常 (正常开机下我测了2P温控 0V 其他脚电压不变), 但是 电池模式下 长按多久都不开机 ,这个芯片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长按20秒 却可以跳变PS_ON ,电池模式下 却长按多久都不开机 能帮我分析下吗 感谢

网友:
全是高老,只修台板的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_SW#拉低15秒左右,芯片拉低EC_RST#,强制重启EC
PWR_SW#拉低20秒左右,芯片拉低RTC_RST#_S,强制清除R ...

这回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_SW#拉低15秒左右,芯片拉低EC_RST#,强制重启EC
PWR_SW#拉低20秒左右,芯片拉低RTC_RST#_S,强制清除R ...

两个字,非常强

网友:
学习了,期待问题能得到解决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游戏本?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光线感应器是不是坏了,华硕的新一些的机器有后盖开启检测,开盖后下次开机必须要插上电源才能正常触发

网友:
果然是强制重启相关的

网友:
直接不要了

网友:
和大佬学习了

网友:
有始有终 谢谢大家的回复 目前已修复 换了EC就OK了 我理解的是 PWR拉低 然后PS_ON RTC_RST EC_RST 复位EC 然后EC发出RSMRST#

网友:
纽扣电池没电还是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