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14266-1 Intel Core i7-5500U 定电流

楼主(2025-05-03):
联想  14266-1 Intel Core i7-5500U 定电流
1.打值无明显异常,

2.接可调电源上电瞬间电流0.145无跳变过程

3.万用表测试所有电感无电压输出。

4.无图纸无点位,先下载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测量VREG3 只有1.15V,示波器测试瞬间也没有产生过3V
VREG5无输出
断电打值0.48几,也不短路。

1, VREG3

网友:
更换待机芯片后,线性 3 5V恢复正常,
通电待机电流变为0.031,然后跳变一下到0.090
所有PWM电压都没有产生。
应该是不上电问题,按开关也没有反应,也有可能是已触自动上电,
但所有电压都无法建立起来的原因。
指示灯也不亮
目前这个EC还没有查到资料,待继续修复……

网友:
参考13269-1图纸,再次插电待机0.031直接跳变到0.090,
3 5产生下后马上掉,发现是EN开启信号补拉低,
继续查EC各条件,好多信号不正常,
按时序查南桥RTC电路发现短路

打值发现RTC短路,烧机CPU南桥模块部分发热,

结论:CPU内部南桥模块短路损坏,当料板处理。

网友:
烧机技巧:加1V 瞬间0.9A  加2V瞬间 2.3A 然后掉到0.9A,热成像仪测量发现是南桥模块位置发热严重。

网友:
看了部份贴子初步定义:
这个板通病当线性3V短路时南桥模块基本上被带走。
以后遇到的朋友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线性3V的电流应该很小,也能带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