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10M-S21.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5-05-03):
如题·
技嘉H510M-S21.0不显示维修
接到手按开机通电不显示。
测试仪测量电源PG 800+闪缩 以为电源坏。换了一个一样。
测量PCI复位有了。以为内存松动拔插无果
换了内存一样。
换CPU一样。
确定主板也坏了,报价拆下来打发客户走了。

然后测量桥没有发出到内存没有复位。
测量发现内存的Smb时钟数据一个2.8V一个1V  查图纸。发现到桥中间装了个NCT3933U  8脚芯片。把他拆了就有内存复位了。

但是还不显示,以为是拆了这芯片不装就好了··然后找了半天找到V星主板上有个一样的,换上去一样。*&%¥%……&
没办法上诊断卡。诊断卡反复一直卡40,然后上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好了。
下载地址:

网友:
好有空试试

网友:
方正科技IFOUND B365MD4-PLUS V1(B365M-A)主板开机内存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报警跑C2,,,测内存条件
DDR4 285脚S_SMBDATA_DDR 数据:3.3V
DDR4  141脚S_SMBCLK_DDR 时钟:3.3V
DDR4   284脚VDDSPD :3.3V
DDR4  78脚VDDQ供电:1.2V
DDR4   77脚VTT_DDR:0.6V
DDR4   58脚S_D4_RESET# 复位:0.06V(正常为1.2V)

分析:DDR4   58脚S_D4_RESET# 复位:0.06V不正常,正常为1.2V。。。。参考华硕ASUS PRIME H310M-K REV 2.0  ASUS RIME B365M-K REV1.01 PDF图纸其上拉电阻SR57 470欧可能损坏更换一颗,,,,,插电开机复位1.2V出来了”嘀“的一声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备份BIOS,很少见的主板发上来共享、。。

网友:
看完了,好像又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