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rx580屏蔽显存通道的方法

楼主(2025-05-03):
该方法转来自modbios.ru,该网站还有r9 270 380,hd7850这些老卡的屏蔽教程,如有需求自行去查看,该作者目前能屏蔽到5700xt但未告知其方法,这里就只说一下580同rx系列的屏蔽方法,我的是584,因为显存焊盘鼓包花屏了,卡没多少就不扣核心了,屏蔽下显存也能亮亮机
要用到的软件

首先将你提取到的显卡vbios用ATOMBIOSReader打开

然后会在你的vbios同个文件夹下生成一个txt文本文件

打开这个txt文本文件,滑到底找到后面括号为(VRAM_Info)部分

现在转到HDE编辑器打开你的vbios,然后Ctrl+E选择范围
然后看回上面的txt文件中VRAM_Info前面的数字,按照这样填入范围

确定,此时我们就选中了VRAM_Info部分,为方便编辑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复制过去,提示改变大小点确定
这样VRAM_info就被我们提取出来了

这些是我们要修改的参数

NumOfVRAMModule (告诉你VRAM 模块的数量) - 如果有多个模块,则需要编辑所有模块,该值不需要修改
我这里是03所以可以看到有3组一样的值,3组值都要修改一致

McPhyTileNum (number of tiles) – 一个图块是指 2 个带有一个字母的通道,即 A0 A1B0 B1,依此类推。这些地图上有 4 个。我们将根据保持活动状态的通道数量来更改此参数
  • 8 个通道 – 04
  • 4 通道 – 02
  • 2 通道 – 01
  • 我保留了 4 个通道,因此我将此值更改为 02

ChannelMapCfg (Channel Map) – 需要替换此参数。在这种情况下,通道映射为 32、10、54、76
这个值关乎你要禁用的的通道,不能单独屏蔽一个通道,只能对半砍,因为这里毛子说明不清楚,经过我的摸索,按照这个逻辑修改即可

我的584是D通道坏了,所以我使用BC通道,屏蔽掉AD
所以将值修改为54 32 76 10
ChannelNum (channel number of channels) – 根据您保持活动状态的通道数更改此参数:
  • 8 通道 – 03
  • 4 通道 – 02
  • 2 通道 – 01
在我的情况下,4 个通道是 02
MemorySize   根据我们保持活动状态的通道数量和卡上最初有多少内存而变化。
  • 8GB – 20
  • 4GB – 10
  • 2GB – 08
  • 1GB – 04

我的584对半屏蔽掉了AD就剩2g了,所以修改为08

BankMapCfg (内存库保持活动状态的通道数量以相同的方式更改它:
  • 8 个通道 – 43 65 07 00
  • 4 个通道 – 32 54 07 00
  • 2个通道 – 21 43 07 00
就我而言,有 4 个频道,值改为 32 54 07 00
根据以上我们的VRAM_Info改好了↓
随后Ctrl+A全选,切到之前打开的vbios,将修改好的VRAM_Info覆盖掉bios原来的VRAM_Info,然后保存或另存为,先别关闭
最后这一步是必要的,打开校验软件Anoraks AMD VBIOS CRC checker v1进行更正校验,选择刚刚保存的vbios,会出现
这提示我们需要把上方框的值改为下方框的值才能通过校验
此时我们需要回在Hxd刚才保存的bios页面,直接向上划到头,校验软件上方框的0xE在这个位置,也就是0E
这个位置是固定的,我们要将0E改为校验软件下方框报红的值0x91,改完保存,再次用校验软件Anoraks AMD VBIOS CRC checker v1重新打开刚刚保存的vbios
下方框字不再报红就通过校验了,现在只要将vbios刷入显卡
刷入后再打开显存测试程序跑一遍便不再报错,查看结果跟我们设置的一样,只能扫到BC通道
但现在我们仍不能在windiows下使用
因为修改了bios导致签名失效,这会使我们不能打上驱动
我们先正常进系统装驱动,装完会要我们重启,先不要重启
打开签名工具atikmdag-patcher

点是,再重启之后驱动就打上了

跑个分,因为屏蔽了两组通道位宽也减少了所以性能也下降了,总比个板砖好

网友:
是否有人照着实操过?是否可行?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没有天理。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A卡花屏 至少还有办法弄一弄,N卡的老卡有屏蔽的方法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不应该啊

网友:
这样做对于580来说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这个据说好久就有人会搞了,因为是对半砍这种,性能下降太多,所以一直没流传开。

网友:
表示看不明白  但是楼主写的很详细 只怪本人理解能力太差

网友:
哈哈哈哈,以前老黄的9系列就可以屏蔽后来都不能了

网友:
唉,早点发现有这宝贝就好了,

网友:
1080,1070能屏蔽吗

网友:
精华帖,早就想屏蔽显存通道了,终于有大神摸索出来了

网友:
感谢分享,必须看八遍才能明白

网友:
人才啊,可惜没看懂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你发出来分享。

网友:
这个屏蔽方法俄罗斯国外网站早就出过教程了,但是这种屏蔽只能对半砍,性能损失太大了,要能够单独屏蔽单颗显存就好了!https://modbios.r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是铭瑄584  B组报错,判断是核心坏。按照你的步骤,其他都一样 就是NumOfVRAMModule  是01
改完 ...

发了,如果不行建议换别的bios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