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L系列打印机按开机键没反应(不开机)

楼主(2025-05-04):
以前遇到过EPSON L310 L313 L405等按开机键没反应,我把打印机的插头换个方向或拔下来等一会就能开机了。今天遇到一个EPSON L1119把插头拔下来一个小时了也没有开机成功。换了个房间,就能开机了。这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能给我指导一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
仰慕您,技术大拿,向您致敬!

网友A:
没开机前,拔电源线,按开关10秒放电,再接电源线,再开就正常了,应该是静电问题

网友:
换个房间就好使了,,你这是玄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机前,拔电源线,按开关10秒放电,再接电源线,再开就正常了,应该是静电问题

昨天试完就拔下来了,今天刚才试了一下,没问题了。今天不拔插头,看看明天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机前,拔电源线,按开关10秒放电,再接电源线,再开就正常了,应该是静电问题

今天又不开机了,各种方法试了都不行,测电源有两组40v电压。

网友:
既然你都测电源有输出了,换个主板就好了,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B:
打印机不接电脑,开机就很好开了,你的电脑没有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不接电脑,开机就很好开了,你的电脑没有接地。

打印机没接电脑。

网友:
电源板或者家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