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飞RF2148U编程器维修记录

楼主(2025-05-04):
首先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
润飞系列编程器以能够解密GAL/ATFPLD著称,我之前研究了一下润飞的RF-1600,详见下面这2个帖子:
但是呢,毕竟这个RF-1600太老了,支持的芯片数量有限,虽然它也有解密功能,但是也仅仅几颗PLD芯片而已。于是在二手市场突然就看到一个所谓“不知名的电路板”,仔细一看,这不是RF-2148U的电路板嘛,虽然没有壳子,但是也许修一修能用呢?整体如下图:

目前据我已知,润飞目前能买到的最新的型号是RF-3148U,而我这个仅仅比目前最新的晚一个系列,估计支持的芯片应该不少。至于RF-2148U这个编程器,它的内部结构有点像西尔特了,也是分为2个板子,下面的是主板,上面的是座子的板子。组装好以后是下面的样子:

等到板子到货后,发现可能是运输或者打包的问题吧,那个生压的大电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一开始我打算随便用一个普通的100uH的工字电感代替,但是等到后面测试的时候发现,USB线路各种断连卡死奇怪的问题。。。所以这个电感究竟是多大的呢?经过对电路的分析,它是用的TL497进行生压的。3脚频率配置电容是222,也就是2.2nF。因为我之前有一个RF-1600嘛,看看它的生压电路是怎样的。拆开一看,它俩的这部分生压电路竟然是一样的:

画圈的就是RF-1600的大电感,拆下来后用电桥测量:

由此看来,它应该是一个330uH的。
对了,关于这个电桥还有一段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然后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字电感的骨架,毕竟它这个确实有点大,所以,我就找个磁环吧:

然后测量RF-1600的线径是0.6mm,这里我也没找到合适的,于是我就拆了一个破变压器0.75mm的,效果会更好:

然后简单计算一下需要绕制多少圈,首先先随便绕几圈,我这里是先绕8圈,然后记录下来这8圈所用导线的长度和所产生的电感量,实测下来8圈产生了5.54uH,消耗264mm的导线(不能算抽头长度)。然后由于匝数的平方和电感量成正比,长度和圈数成正比,所以大致解2个方程就能估算出圈数和长度了:

经过简单计算后,我们可以得到,需要至少绕制62圈,长度大约需要2米多点。然后通常都要预留20%,所以取2.2米的线,绕到62圈后测量一下电感,然后再根据实际值重新修正圈数。最终经过几次修正,得到的电感结果如下:

这里可以看到,新制作的电感的直流内阻仅为154mΩ,原版的是180mΩ,因为我们采用了更粗的线径嘛,所以我们的电感效率会更高。
然后把它安装到板子上,并固定好:

然后就是改装一下电源了,因为这个编程器需要输入2组供电,一个5V,一个12V。我计划直接给它接一个12V就好了,然后另一路5V通过一个降压模块产生,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这种降压模块:

切记!一定要先把模块的输出电压调好成5V后,在焊接到编程器上,否则会烧的。
然后再次通电,接到电脑上,可以成功认到设备:

然后安装好驱动,安装好软件后,准备测试,然后发现,无论用什么芯片测试,它几乎都会报错:

我确定我的芯片位置安装正确了,那么,就要查一下电路了。
首先,按照惯例,先在断电的情况下测量一下编程器座子的各个引脚的对地组织,测量半天,也没发现组织明显异常的。
然后再测量一下编程器座子的各个引脚的电压,在刚刚接入编程器软件后,并且不点击任何操作的话,编程器软件会将每个引脚都设置为浮空或者接地。所以此时测量编程器引脚的各个电压应该是一致的。
此时发现问题!测量第15脚的电压竟然高达12.5V!!然后,还有几个引脚也有5.6V左右的输出电压。这很明显不正常!!因为我还没点击任何操作,它就开始输出电压,这是不对的。
然后,就先从这个产生最高电压的15脚开始查吧,经过跑线,发现它是用过一颗ULN2003控制一颗PNP三极管输出的,测量ULN2003的开启电压有3V左右的电压,而且用手碰这个引脚,这个电压还会飘到7V多。。。。这个明显不正常。然后拆除这颗ULN2003后:

测量箭头所指的2个脚的电压,依然不正常。然后再接着跑线,发现它们都接到一颗8255芯片上,这是一个并口的扩口芯片,于是直接把它也拆掉:

箭头所示的两个脚就是,拆掉后再次测量为0V了,电压正常了,不再飘了。
那么接下来就就是给这两个芯片换上芯片座,然后换上拆机的芯片即可(因为手头没有新的了)。然后再次拼装起来测试:

已经可以正常读取了。然后再测试一下其他功能:

也正常!然后再看看它的PLD解密功能:

不错!就是这个RF-2148U支持的PLD器件也不是很多,常见的GAL/ATF可以,但是大多数PAL都没有。然后使用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的座子严重接触不良,于是就给它座子也一起换了,最后全部阵亡全家福:

对了,由于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壳子,我就找了一个整理箱的盖子配合点胶带固定了一下,最终效果:

至此,这个润飞RF-2148U编程器修复完毕!
都看到这里了,感兴趣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分吧!!

rf2148u.exe

驱动和软件

网友:
楼主电路功底真强

网友(2025-06-03):
666 手搓电感 大神

网友(2025-07-09):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模拟电路基础真的强,自制电感,有没有自制电容和电阻的介绍

网友:
我有个1800连25芯片都不支持,你那估计也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