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存识别识别电阻问题,求指点

楼主(2025-05-04):
要改成16G,显存识别电阻怎么配置,一直想学习,有高手指点下吗,这图要怎么看懂

网友:
没人求解下

网友:
和升级内存的识别电阻差不多,最好有点位图。不然很难搞

网友A:
去迅维交点学费,学习下,就会了,自学,没高手指点,有些问题,很难的,要走很多弯路,4+4 模式已经不行了

网友:
已经自己研究下解决了

网友:
应该就是把1改m m应该是在0.5 0.9 1.3v

网友:
r655拆掉装到下拉位置就是了,

网友B:
STARP1   上拉下拉都加上100K电阻

网友:
配合点位图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交点学费,学习下,就会了,自学,没高手指点,有些问题,很难的,要走很多弯路,4+4 模式已经不行了

4+4模式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ARP1   上拉下拉都加上100K电阻

然后strap0和2都去掉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strap0和2都去掉100K

用下拉,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
只能用16G三星,LML  0X9配置

网友(2025-06-19):
意思就是徒弟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