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265 RTX3070 显卡跑分低 来给点思路

楼主(2025-05-04):
机器型号:惠普TPN-Q265
板号:DA0G3KMBCG0
故障:显卡跑分异常,分数低。这个机器是二修的,来的时候上家已经修过显卡供电,显卡BIOS和显卡功率检测芯片NCP45495。现在发现就是进系统驱动都正常,老版鲁大师在100左右,而且会往下掉。但是奇怪的就是,只要把显卡驱动重新换个版本,再跑测试就OK。只要关机拔了电后,再开机又会变成跑分低。重新把驱动降低或者升级一个版本,跑分就都正常。系统也换过。目前我干了显卡的供电芯片MP86941全换新的,显卡换过,功率检测芯片也换过,南桥重做过,故障依旧。已经没有思路了。看看有没有大神能有思路的。

顺便求一下这个显卡BIOS程序,找了没找到。板号DA0G3KMBCG0,显卡3070

网友:
弄南桥干啥呢

网友:
打完驱动可以正常跑分,拔掉电池和适配器再开机,跑分就低了。不拔掉重启或者关机再开,跑分也是正常的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不过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不过没修好

我暂时也没思路的,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也没思路的,神机

我那个刷了个vBIOS好了,客户用两天又返修了,后面测试发现开机第一次插电跑分正常,拔了电源再插就跑不起来了,怀疑核心有问题,功率芯片换过也不行,跑不动的时候核心锁频率2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刷了个vBIOS好了,客户用两天又返修了,后面测试发现开机第一次插电跑分正常,拔了电源再插就跑不 ...

我这个问题跟你那个很像。我这个是放电开机第一次跑分就低。重启再跑就OK,找不到VBIOS。但是核心和功率检测芯片都换过了,一样的故障,所以基本排除这两个的问题。只能说HP是垃圾中的垃圾,要图没图,要点位没点位。要BIOS没BIOS

网友:
大佬,我也学习学习,非常好

314285415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xpbzd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哥们你机器修好了吗,我给你个思路你试试,把风扇全换掉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机器修好了吗,我给你个思路你试试,把风扇全换掉看看

风扇是好的。让客户寄了原装充电器过来测试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好的。让客户寄了原装充电器过来测试没问题了

我之前修过一台风扇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系统里面报错,导致第二次跑分就锁帧的,第一次正常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是好的。让客户寄了原装充电器过来测试没问题了

看我帖子。。。。。。。

网友C:
你好呀,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没看到更新,我有这个 机器的V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呀,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没看到更新,我有这个 机器的Vbios

用原装充电器可以了

网友C(2025-06-09):
能帮忙备份一下 v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帮忙备份一下 vbios吗?

机器早都拿走了

网友(2025-08-03):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充电器可以了

那这台机器原来肯定有问题,客户用的原装充电器,   你修了 显卡的供电芯片MP86941全换新的,显卡换过,功率检测芯片也换过,南桥重做过完用愿装充电器正常,那这个机器故障到底是修哪里好的呢,现在也不好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