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求助大佬!!!深海幽灵z2Air-s2021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5-05-04):
板号:GM5TGFX,电池也换过,还是充不进去,一直维持在原来的电量,求问各位大佬是哪里出了问题,给点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保护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阻容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阻容件

好的  我检查一下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周围阻容件

嗯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