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90.求助朋友们

楼主(2025-05-04):
主板版号LA-F115P,电流显示0.389来回跳动,测量待机5v只有4.9V,3V测量正常,发现UZ7发烫,拆掉后重新测量5V正常出5.1V,只好更换UZ7换好后还是发烫,奇怪….5V又被拉低了变4.9V…拆掉后电流显示0.056,求助大家,感谢

网友A:
uz7负载是桥,断开rz10,看还发烫不

网友B:
78脚相连的那个大0欧姆电阻拆掉,看看会不会拉低,如果不拉低了就是后级,如果还是拉低,就排除与UZ7相连的每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脚相连的那个大0欧姆电阻拆掉,看看会不会拉低,如果不拉低了就是后级,如果还是拉低,就排除与UZ7相连的每一个电容。

感谢朋友,拆掉5V恢复正常,目前电流0.0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uz7负载是桥,断开rz10,看还发烫不

感谢朋友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脚相连的那个大0欧姆电阻拆掉,看看会不会拉低,如果不拉低了就是后级,如果还是拉低,就排除与UZ7相连的每一个电容。

兄弟,这款主板待机芯片在哪个位置,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脚相连的那个大0欧姆电阻拆掉,看看会不会拉低,如果不拉低了就是后级,如果还是拉低,就排除与UZ7相连的每一个电容。

5V电感拆掉后,电流0.013

网友:
测量待机5v只有4.9V
楼主明明是5V偏低,应该是找5V的负载,怎么换3V的芯片UZ7呢?
PU501产生的5V主要去了USB、二级+5VS、EC及充电芯片,如图

网友:
4.9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z7负载是桥,断开rz10,看还发烫不

RZ10后级短路了,没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