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短路,但是0V,为何?

楼主(2025-05-04):
上拉有电压3.3v,下连接的芯片对地二极值400-500个,不短路,但电压一直为0,拆掉后正常,这个怎么解释?
测400多的时候是不工作的状态,此状态测的不是芯片二极值,而是芯片引脚并联元件二极值。
阻值是阻值,电压是电压,两种概念。

对地值不为零是你关机状态下量的,你上电测对地值肯定为零

说明是芯片坏了?还是芯片条件没满足?

实际:要么芯片条件没满足,要么就是芯片坏掉了。

举例:如果芯片断电测二极值不为0,上电后电压为0V,一般都不是芯片坏了,而且条件没满足。此时换芯片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PG信号容易理解,肯定是上面的原因。
如果是此测量是EN信号呢?EN信号内部也是开漏输出吗?又或者是霍尔呢。

还有没有兄弟补充一下。

网友A:
外面有上拉,那肯定就是芯片内部开漏输出咯,没问题就开漏输出,有问题的话,工作后就内部下拉到地,不工作时,芯片内部就不会下拉到地,所以外部测试二级体值正常。除非是刚好这个引脚也内部短路击穿了,那就有可能外部测量也是阻值偏低。

网友:
要是我,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面有上拉,那肯定就是芯片内部开漏输出咯,没问题就开漏输出,有问题的话,工作后就内部下拉到地,不工作 ...

EN开信号,也是开漏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开信号,也是开漏输出吗?

很多en是上一级的pg开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