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D802P CPU 七代酷睿i5-7200U 不上电不出SLP_S5--3#

楼主(2025-05-05):
DELL 5567  LA-D802P CPU 七代酷睿i5-7200U 不上电不出SLP_S5--3#    前几天刚修一块是CPU问题,今天这个同样的板同样的电流也是不出SLP_信号,打值不短路。

1,打值CPU 0.07 其它未见异常

2.接可调上电,待机0.031正常,自动上电到0.043.

3.测量:3 5 1.0 1.8正常,内存供电未产生。
4.排查:EC待机条件都正常,桥待机条件也正常。
LID AC_IN  RTCRST VCCRTC RSMRST# SIO_SLP_S0#

AC_PRESENT
PCH_BATLOW# SIO_PWRBTN#
PCH_SPI_CLK_0_R  PCH_SPI_D0_0_R
PCH_SPI_D1_0_R PCH_SPI_CS#0_R1

4.打值SLP_S5--3#正常,

5.刷N个BIOS(波形正常)还是一样不变。

还在研究中……

网友:
桥的待机供电及条件 RTC电路
EC待机供电及条件,全部都正常
PBAT_CHG_SMBCLK PBAT_CHG_SMBDAT
波形正常,32.768K波形正常

初步结论:桥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SLP 信号打值都正常0.48--0.5几,示波器测试瞬间都没有产生过电压,就是不出SLP信号,基本上算U挂了。

网友A:
cpu短路
SLP 信号打值都正常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短路
SLP 信号打值都正常0.几v

根本就不产生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CPU坏了

网友B:
条件正常,就换ec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正常,就换ec  换桥

EC 可能性不大,桥U三合一,单U架构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菜鸟业于三板斧人士,无所谓,不靠这吃饭

网友:
自从CPU焊到主板上面以后,CPU就成了永远的痛

网友:
直接换U

网友:
现在单u架构的最容易坏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09):
经过几晚上测试,现在公布结果:
过程分享:
示波器测试:EC  RSMRST# 3.3   于是在网上下载个亮机BIOS还是一样,继续检查发现UC5  4脚近似短路,一路追查到CPU PCH_DPWROK,当断开RC97左端时不短路,测试3.3,右端还是短路状态,右端直连CPU内部BB20点, 信号名称DSW_PWROK,已经确认短路。

结论:CPU内部DSW_PWROK脚短路损坏,有图有真相
当料板。

网友:
结果公布:EC也换过依旧,BIOS也刷过,

测EC  RSMRST# 3.3   当检查到UC5 4脚时发现电压为0,不正常,打值短路状态,拆掉测依旧短路,追查去处发现是去往CPU,断开RC4一样,再断开RC97时,左侧不短路了,测电压已恢复3.3,右侧还是短路,右侧直连CPU BB20脚 内部名称DSW_PWROK短路。
今晚终于确认是CPU内部DSW_PWROK短路损坏。

网友:
顺便提醒一下:(上面打错了断开的是RC94少打了个9字)实物RC97是没有上件,直接,我是刀片割断P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