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500qa 通病电阻,开光管问题

楼主(2025-05-05):
修一片华硕M3500QA,电流0.4,看到网上有通病帖子无奈豆子不够看不了,这下作业也抄不了,
如下图
黄圈中电阻是12V上拉,蓝圈中三个管子就是BIOS信号脚通CPU的控制管
可以对照点位图看,鑫智造上有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多大???

网友:
点位图上标的是100K

网友B:
这是什么通病?能说明白吗

网友:
是电阻不良吗,还是MOS管坏

网友:
那个贴说  通病是APU读BIOS线路上的,Q1903.Q1904.Q1905中有个坏的,可以测这个管驱动电压是否有12V

网友C:
通病发出来就没钱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发出来就没钱挣了

这不发出来 一般人也不会修。不用纠结,发出来了也有很多人不会修,凭技术挣钱只要技术够硬就不要怕

网友:
应该属于通病了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精神!天天都能学到新的通病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问题确实很隐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发出来 一般人也不会修。不用纠结,发出来了也有很多人不会修,凭技术挣钱只要技术够硬就不要怕

客户会指着贴子给你说让你修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会指着贴子给你说让你修这里

正常报价 爱修不修 他要是自己能修还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会指着贴子给你说让你修这里

我遇到多次,砍价离谱,这种客户,我赚不了他的钱

网友:
华硕的这个电阻记住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多大???

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通病?能说明白吗

通电无显,电流大概0.4不动,CPU和BIOS芯片之间的管子出问题了,导致CPU不能读取BIOS信息

网友:
华硕的低端本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26-03-03):
为啥这款遇到的都是CPU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客户会指着贴子给你说让你修这里

这样的人我都让他滚了!

网友:
这个是6脚管子坏了吧,跟蓝天一样

网友:
个贴说  通病是APU读BIOS线路上的,

网友:
这个绝对是设计的锅,这个电阻就算四坏的时候无论是在路还是拆下来量都是100K

网友:
在路测试都是100K 拆下来也是100K ,但是换了就好了,之前加热过 也跑0.4

网友(2026-04-15):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人我都让他滚了!

是的,不是什么钱都要赚,正常报他修就修,不修让他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