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游戏本2019款xmg1902 灰屏不显示

楼主(2025-05-05):
小米 XMG1902-AB   正常触发, 电流跑正常,2.8(无电池)屏幕灰屏。 不显示,重接了屏线也一样,

外接不显, KB  大小写 键,没有用,背光灯亮。 按一开关  就断电了。
这个通病好多。论坛有人说是通病没发出来,今天我发出来哈
就是屏接口的 保险有变质,导电不行。

网友:
没点开是猜到了,进来确认一下

网友:
屏接口的 保险变质,阻值不正常,现在有好多机器内屏不显示的话,外接也是不显

网友:
这是实战的经验,理论也只是辅助作用,还得靠实修出真理

网友(2025-07-16):
确实是这个保险变大10几欧姆的阻值,一坨焊锡解决故障。

网友:
跟荣耀猎人那个一样,测试是通的,但是就是电压不能完全过去 换了或者一坨锡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