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 MFP定影不牢解决方法

楼主(2025-05-05):
   HP M1005使用多年以后,由于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老化,造成温控不准确(加热的温度偏低)。在定影部份,有两个温控器。一个是线控温控器,串联在供电线上,其值实测在370度左右阻值为无穷大。另一个热敏电阻是反馈电阻,长时间高温使用后,会老化,造成温度反馈值偏差较大。解决方法是在反馈热敏电阻(NTC)的表面贴上一张铝泊纸。铝泊纸起到隔离延缓热传递速度的作用(不能完全隔离,否则会造成定影器的温度过高烧坏定影器)。这样,这个定影器又可恢复正常使用了|

网友:
积极发挥想象解决

网友A:
香烟的铝泊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香烟的铝泊纸?

非也,此乃电路板热风焊枪吹元件时用来贴在电路板上隔热保护电子元件的铝泊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