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家用空调延长电源线选择 我想在卧室空调墙插的斜对面安装空调, 所以...

楼主(2025-05-05):
请问各位大侠家用空调延长电源线选择

我想在卧室空调墙插的斜对面安装空调,

所以需要使用空调电源延长线.

我量了一下需要大概6米多.

我打算安装1.5匹空调.网上查询得知1.5匹空调距离较长时最好选择4平方的线,

所以打算用3芯4平方电源线

自己再单独买16A插头和16A插座,

请问我最好是选择3芯4平方多股电源延长线直接外挂在墙壁上延长到斜对面去.

不用 焊锡或者压接端子,直接压接到插头和插座里,螺丝拧紧.

这样安全不啊?各位大佬求解.

网友A:
用线槽布一路线过去啊,拉插排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槽布一路线过去啊,拉插排有隐患。

线槽不方便哦,走暗线要凿墙,房子都整的好好的了.不像动墙了.

所以才想问问走明线.选个4平方的是否安全.

网友:
线槽就是明线啊,4平方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