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手上有A1707的板子,帮我测量一下。。实物和图纸对不上

楼主(2025-05-05):
实物上的图片是个电容,我测量对地短路了,但是图纸上确是电阻。。我很肯定板号是对的。。820-00928-A
大家帮我测一下下这个电容,正常情况下阻值是多少?U4200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电容两端接地是指将电容器的两个极板分别通过导线连接到大地或电路的参考零电位点,以实现电荷释放或电势平衡的操作

网友:
所以说图纸上没这个电容,找找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