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修R9000X 2021 BM5070 兄弟~~~

楼主(2025-05-06):
哪个兄弟最近在修这个机器 修好后帮忙测试下 拔掉屏线看下电流会不会在1.5-0.9左右反复几次 最后卡0.9不动?就像戴尔一样 检测不到屏 卡电流报错。
戴尔

网友:
这种外接键盘试试有没有大小写就知道了

网友:
戴尔那种检测不到屏 不是不仅系统么 装键盘也没用啊

网友:
这种电流很正常哦

网友:
搂住修好没,是什么问题。我的是同样的电流。

网友:
兄弟 最后客户不等了 没修好。修了好长时间。

网友(2025-08-12):
注意有些R系列这种屏爱出问题,和机械革命那个一样,目前已经碰到几个了,上次有个CPU都值了还是没解决换屏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