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5-05-06):
联想主机可以点亮,不识别硬盘  SATA接口   SATA线   硬盘都盘排查了,BOIS里面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BOIS里面显示的时候,也不能进系统显示没找到硬盘,这一般是主板那部分出问题,容易解决吗

网友:
烧录器也没有识别BOIS芯片,BOIS芯片坏?  但是可以亮机,进BOIS

网友:
有遇过BIOS刷错的,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