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8plus不显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5-05-06):
有一台惠普的游戏本,开机电流可以上到3a定一段时间后上到4a,此时外接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应该是开机了屏幕不亮,换过屏幕和屏线故障依旧,版号是DAG3LBMBCD0,后盖型号tpn-q266,
图纸参考了暗影精灵6的屏幕座子引脚,左边是20v,右边是3.3屏幕供电,右边的是3v屏供电,换过屏幕切换芯片ps8461e,主板供电齐全显卡显存供电都有,刷过bios,这个机器是高配的我这个是i9/12900hx 3080ti,去淘宝买了新BIOS也不行,屏幕座子用烙铁拖过重新加焊也无果,现在已经没思路没办法了,有没有大佬修过相关故障的指点一下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神舟的也是这种cpu,也是不显示,最后没办法退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这次的也同样故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cpu功耗太高导致容易虚焊,个人猜测,希望有大佬验证一下,我都没这个钢网

网友:
hpd信号应该在屏幕右边第四脚,我测了是3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换过好几个屏都没亮,应该跟屏幕没关系

网友:
屏幕型号是这个

网友A:
另外有个问题,这 个版用的是12代南桥,有个供电是0.85v阻值14,不知道是干嘛的,其他板子上没见到过0.85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影精灵8plus DAG3LBMBCD0
建议别拍大腿

刷过好几个bios,不过再刷一下试试吧,等下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影精灵8plus DAG3LBMBCD0
建议别拍大腿

不是大哥你这不是我的图片吗?也不是BIOS啊?骗分的?

网友C:
屏幕问题   这机器遇到好几台 我现在手里都有一台3070TI显卡打不上驱动的  这机器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问题   这机器遇到好几台 我现在手里都有一台3070TI显卡打不上驱动的  这机器挑屏

我拿原屏去其他机器上面试过了,原屏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问题   这机器遇到好几台 我现在手里都有一台3070TI显卡打不上驱动的  这机器挑屏

跟屏幕没有关系了,不可能原屏在别的机器上能用就原机不能用吧

网友:
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
没有连锡,这个是焊油反光,我洗干净放大给你看,之前检查过的,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大小写能亮,不显示能根跟cpu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写能亮,不显示能根跟cpu有关系?

只是推测是不是虚焊了,没图没点位也查不了信号,至于为啥不怀疑显卡,一般就算显卡没供电也可以进系统报错43或者不认显卡的

网友:
大佬有修过类似的问题换cpu好的吗

网友E:
hp 不是有通病 休眠开关 供电保险坏

网友:
测一下lid 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 不是有通病 休眠开关 供电保险坏

主要不知道在哪啊,这个没图纸,确定不了元件位置,

网友:
有大佬说是lid信号霍尔开关的问题,这个我也排除了一下,这个板用的ec是5570e,109脚是lid信号,我测了电压是3.2v正常

网友F:
重点显卡供电芯片分压电阻

网友:
感觉是独显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重点显卡供电芯片分压电阻

这个第一时间就测过了,分压电阻分出来标准的1.2v,跟这里应该没关系

网友G:
修过2台一样的现象,跑码OK ,跑码到键盘大小写灯能瞬间切换一下。。。EDP芯片/PCH更换,查了屏接口相关电路都OK,换了CPU、重植了显卡 故障都一样。。。。。当然首先排除的上半部屏线合屏幕 一样,无解。。。。。现在有第三台是桥短路,换了桥刷了工厂BIOS ,故障也是上面那2台故障现象。。。。。暂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2台一样的现象,跑码OK ,跑码到键盘大小写灯能瞬间切换一下。。。EDP芯片/PCH更换,查了屏接口相关电 ...

惠普也太奇葩了,也没个图纸参考,难搞

网友:
不好说,一般独显有问题都是报错或者不认显卡,联想的会黑屏,惠普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个问题,这个版用的是12代南桥,有个供电是0.85v阻值14,不知道是干嘛的,其他板子上没见到过0.85v的供电

12代南桥供电0.82v

网友H:
不是lid休眠通病?

网友:
是独显就怀疑显卡,混合显卡就怀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lid休眠通病?

测了好像不是

网友I:
目测亮机电流应该没有那么高,可能芯片有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测亮机电流应该没有那么高,可能芯片有挂了

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机器功率比较高,330w的,4a电流才80w,正常

网友:
论坛有个大佬用远程控制进系统,可以看显卡正不正常,你可以参考他的方法试试

网友J:
我原来有款暗夜精灵跟你问题一样,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屏幕不显示,啥子办法都用了,最后找了个大师修好得

网友:
感觉像是核显坏了,好像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过,核显坏了就不显示

网友K:
上个月碰到一台DELL G15的和你的症状一样,条件都查过了正常。就是没显示。。键盘大小键正常能亮,我这里没搞定。后来拿到上海那里修了,听说是换CPU 好了。

是hx高功耗版cpu吗,感觉这种容易出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05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外接不亮,这种机器没进系统外接肯定是不会亮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05

网友:
外接不亮,这种机器没进系统外接肯定是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个月碰到一台DELL G15的和你的症状一样,条件都查过了正常。就是没显示。。键盘大小键正常能亮,我这里没 ...

是hx高功耗版cpu吗,感觉这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原来有款暗夜精灵跟你问题一样,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屏幕不显示,啥子办法都用了,最后找了个大师修好得

他没跟你说哪里坏了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出来说一下哈  感谢辣

网友:
LID在不在麦克风小板上,之前遇到过一台小新,LID拉低到1-2.5V跳,也是显示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屏也不显,然后键盘大小写却能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一时间就测过了,分压电阻分出来标准的1.2v,跟这里应该没关系

我也遇到过8plus跑1.5a掉电换了南桥合成了BIOS,上电跑马大小写能切换一会,就是不亮,各种方法都试了都没用,最后送售后换版了

网友L:
示波器看看认到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看看认到屏没有

都不知道哪个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按图纸追状信号查查看

网友:
查一下这个机器是独显直连还是双显卡的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型如果以前清灰被拆过主板,很多都没有注意南桥和C壳有一个导热胶条,一般都忘了原位安装,导致南 ...

那我这个南桥散热贴也在的,之前无拆修

网友N:
暗8有个通病 查下磁力感应管子 就是盖屏幕息屏的那个东西

网友O:
兄弟,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解决了。换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弟,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解决了。换了南桥

兄弟,介意分享一下分析过程吗,你那个具体是测到哪里有问题换的南桥,还是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O:
对就是换个试试,因为这个硬盘出问题是会出现一样的故障。加上南桥比较黑,开机过程中温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暗8有个通病 查下磁力感应管子 就是盖屏幕息屏的那个东西

试过了,那个霍尔开关三极管我都找到了,换了个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对就是换个试试,因为这个硬盘出问题是会出现一样的故障。加上南桥比较黑,开机过程中温度比较高

好的,感谢大佬分享,下次遇到了再试试

网友P(2025-08-15):
一样的故障,电流,随便换个测试屏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样的故障,电流,随便换个测试屏就亮了,

我这个肯定换过屏幕了,原屏测试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