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暗影精灵9(TPN-C168)16-xf0006ax 关于EC代换问题,求图纸

楼主(2025-05-06):
        如题,板号 LA-M784P,EC是KB9542QG短路,淘宝订货根据板号刷好程序的,卖家给我发了KB9542QE说是能通用的,装上后单适配器能上电,电流跳变后最高上到1.8左右点不亮,请救修到过的朋友EC这两个型号是否通用,或是程序问题是否会导致此类问题。
     此机电池的白色线对地不知是否正常,主板对应脚位是有500多阻值。    特上传3V芯片PDF资料!
当前又换了一颗KB9542QE,还是点不亮,,键盘大写小灯慢闪5下,快闪三下,电流停流在1.6左右,不装内存闪烁三下。不知此机不装电池能不能点亮?

网友:
点不亮时电流跳变稳定在1.6后,键盘大写小灯闪烁5下,不装内存闪烁三下。

网友:
支宝找一下,确定

网友A:
现在待机电流0.2,跟之前一样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3V芯片SY8371BTMC (丝印DFA)很烫,3V线性被拉低,阻值还是有400多,断开跳线烧机电流0.8,EC发烫,EC又烧了,不知阻值都正常的为何吕烧EC???

网友(2025-07-18):
屏幕坏了。。。通病

网友:
此机电池的白色线对地不知是否正常
我的惠普电池也一样,楼主以确定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2025-08-26):
引用 网友A:

现在待机电流0.2,跟之前一样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3V芯片SY8371BTMC (丝印DFA)很烫,3V线性被拉低,阻值还是有400多,断开跳线烧机电流0.8,EC发烫,EC又烧了,不知阻值都正常的为何吕烧EC???

这机器最后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