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底座里边电容短路

楼主(2025-05-06):
图片中这组电容测量短路是损坏了吗?可以更换吗?新手求助!!!

网友A:
可以更换,不过这个电容比较少短路,有可能是外面的供电短了。

网友B:
按图纸查一下和什么芯片相连,大概率是别的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不过这个电容比较少短路,有可能是外面的供电短了。

感谢感谢~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图纸查一下和什么芯片相连,大概率是别的地方短路造成的。

感谢感谢~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C: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应该是供电芯片坏了然后电容击穿导致的~不知道哪个坏相关联的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