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853,用一次吐艹一次

楼主(2025-05-06):
不真不知到这样的设计别人要怎么用,还死贵,谁买谁后悔
闲得没事把它改装一下,好用多了

网友A:
为啥不买bga,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买bga,又不贵

有啊迅维360t,也不好用,发加热不均。再说平时拆显存或者一个小芯片也用 bga?

网友B:
这种玩意过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意过时了吧

去年才买的,550还是580呢

网友:
也没那么难用

网友:
如果经常做cpu的话还是搞个bga设备,放在店里也比较有气派

网友:
我觉得快克的东西也就那个1000多的风枪好用些。

网友:
没用过 太贵了

网友C:
本来就是拆平板用的好像是?不是有后来款式有支架的么,话说你这个加热到230度要多久?

网友:
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一定没好货,经典型号一般还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拆平板用的好像是?不是有后来款式有支架的么,话说你这个加热到230度要多久?

10秒吧,我这个自己调过里面的那个可调电阻,大概能到2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买bga,又不贵

你会聊天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