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激活

楼主(2025-05-06):
能推荐那个可以的免费离线激活办法呀

网友A:
网上搜一下HEU KMS 或者自己买个可刷固件的路由器刷带KMS插件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一下HEU KMS 或者自己买个可刷固件的路由器刷带KMS插件的固件

win10不说了,按完系统就要激活,那个win7按完了用了一段时间还的激活,那个激活工具下载不少,可就是下载不成功,是不是网址不对,还是别的,都是假的,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10不说了,按完系统就要激活,那个win7按完了用了一段时间还的激活,那个激活工具下载不少,可就是下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915-1-1.html,这个帖子里有激活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915-1-1.html,这个帖子里有激活工具

我按这个网址打开怎么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915-1-1.html,这个帖子里有激活工具

那个heu kms下载完说有病毒垃圾,不能运行,是不是还是没找对网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heu kms下载完说有病毒垃圾,不能运行,是不是还是没找对网址呀

现在激活软件都这样报病毒,要先关闭、退出杀毒软件,再激活。如果很担心这个,你可以先激活系统,再用杀毒软件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