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识K-S-T PO7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5-05-06):
在茶炉电路板桥堆和IGBT散热片边上粘贴的这个K-S-T PO7,实际应用电路B、C极短接,测量B、C、E极开路,不知这个元件的电气性能及各电气参数

网友:
既然是粘在IGBT和整流桥的散热器上,那估计是个感温元件。类似热敏电阻或是温控器件之类的。可以把它周边关联的电路描出来就可以分析确定器件功能和作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