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4200FB 版号:X409FB 2.0不过隔离

楼主(2025-05-07):
一台华硕Y4200FB 版号:X409FB 2.0不过隔离。
充电芯片是BQ24780S,测得5脚ACOK 无(正常5.9V),6脚ACDET 1.9V(正常2.6V以上)有点偏低,24脚REGN  5.9V正常, 28脚VCC 19V正常。
再测公共值有两百多(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后面修好阻值是四百多)。
换芯片不得,又花了点时间查电路都找不到原因。没办法了试着从芯片24脚到5脚间的电阻飞线短接,当我焊线到电阻芯片5脚边上时听到“嘣”的一声,发现没断电源造成公共点烧短了,经查是cpu供电电容烧了,拆了发现公共点有19V了阻值也有四百了惊喜,但是按开关不触发。再查芯片5脚还是0V,还有第一个隔离管也烧了换了还是不触发。最后把BQ24780S再次更换正常了。

(总结:这问题不知是不是CPU供电电容不良引起公共阻值两百多造成不过隔离的。BQ24780不过隔离,感觉还是有点难修的,上一台也是华硕充电芯片型号一样,问题也差不多没修好,这次一个不小心既然修好了,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不然又忘记了)

网友:
公共点电压4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