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清华同方B85-M2 1.03 bios删除Romstar治好强迫症

楼主(2025-05-07):
上次修改了这款主板的右下角内置磁盘变为热插拔的问题,但是开机烦人的Romstar非常久,而且时不时会出现bug导致MBR不引导但UEFI没问题,所以决定修复一下。
如图:

删除该模块即可,
本次还顺手加入了Nvme引导模块,开机可以支持转接卡的Nvme硬盘引导系统。

本bios是编程器备份bios修改而来,采用FTP或者AFU强刷升级可以保留你原机ME不会导致亮机慢,但是如果采用编程器刷入,可能会导致亮机慢,请自行合成一下ME!
下载地址见附件:

网友:
刚刚学习了一下使用英特尔FIT合成了一下ME,有需要的可以尝试一下,大佬请无视!

合成ME试验版

网友:
学了一下FIT合成ME,有编程器可以刷这个版本,上面版本不要用编程器刷,因为是备份的!

合成ME版

网友A:
不错的BIOS,果断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BIOS,果断保存了

哈哈哈,你用的是合成版么,我只用了FPT强刷和更新了测试没问题,编程器不敢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