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拯救者 Y7000P 2021H BIOS 求改成集成的bios

楼主(2025-05-07):
  Y7000p 2021H 板号 NM-D711  RVE 2.0 .机器原来故障显卡和显存 烧了 供电短路了。 修好供电 电压出来了 。, 但是机器不显示。 应该是显卡烧了。 原来机器的BIOS  我上传了。 求高手改下 显示从集成的出来。  或者有亮机的老师 bios改成核显的  再修改下me  上传下 。

原版 8M.rar

网友:
自己顶下  没有 师傅有 这个bios么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2026-01-10):
我的加焊后显存和显卡都短路了。才220度。客户要我恢复原样,要我赔。泪崩啊!

网友(点评):
打黑胶的你也敢去加焊,不爆锡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