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DA7NS 单电源不开机 求个EC BIOS

楼主(2025-05-07):
神舟Z7-DA7NS EC BIOS
板号:6-71-V15K0-D02

此本子单电池可以开机  单电源不开机  两个加一起不开机  单电源测试隔离已经过了 待机3v有  没有5V
这个5v是开机才有 1.8V没有 也是开机才有 测EC条件

供电3.3正常 复位正常 ACIN#0V正常  开关信号正常跳变 PWR_BTN#没有电压 问题就是这了
但该有的条件都有 PWR_BTN#应该要出来 先刷了个BIOS无果   又换了个EC   换了后单电源还是不触发  但是用电池开机后 再插电源不会掉电了  怀疑是EC外挂的程序有问题  但没找到这个程序  求个EC程序 或者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别条件没查到

网友:
为何不清空试试

网友:
清空BIOS芯片?

网友:
清空ec,,把ec程序擦除后,重新上电,BIOS检测到ec程序是空的,会自动刷ec

网友:
这主板问题多 难修

网友:
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