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2021主板触发掉电修不动了

楼主(2025-05-07):
这破板子5V短路烧了一串,从升压一路修过来,现在3.3V,5V,1.8V都有了,但是没有1.05,死活不出来,已经没有想法修下去了,这个控制信号是桥发出来的。按开机电流0.035-0.047,5秒后就掉电了。有没有碰到过这鸟情况的高手指点一下,要修自闭了

网友A:
这款机会烧很多地方,修过烧u,烧ec,烧内存的,如果多处短路就不建议修了,修完发现大件坏了又是白忙活

网友B:
后边有个二级转换  测一下后级  如果短路就是cpu坏了

网友C:
这个机器设计不好,估计CPU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边有个二级转换  测一下后级  如果短路就是cpu坏了

后级正常,就是不出1.05vccst,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会烧很多地方,修过烧u,烧ec,烧内存的,如果多处短路就不建议修了,修完发现大件坏了又是白忙活

对啊,现在就是这样,感觉骑虎难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设计不好,估计CPU不保了

有可能吧,我也觉得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