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60M REV 1.0

楼主(2025-05-07):
技嘉B460M REV 1.0 一个电阻腐蚀,不清楚阻值,不上一个6.2K还是不显,求助各位有图纸的师傅帮看看阻值多大?谢谢!

网友:
是这个不?6.04k

网友A:
因为图纸跟实物有些区别,所以把数值都标上给你,你自己对,写无的就是没有安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图纸跟实物有些区别,所以把数值都标上给你,你自己对,写无的就是没有安零件的。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