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dows7系统安装后,USB接口的键盘鼠标无法使用

楼主(2025-05-07):
大家好,请问Windows7系统安装后,因为没有集成USB3.0驱动,USB键盘鼠标无法使用,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故障,USB3.0驱动是通用的吗

网友:
USB3.0英特尔的可能通用!AMD需要另外下载专用的usb3驱动!驱动不通用!还有一些奇葩杂牌主板也有可能!最简单就是用Dism++工具里面有个驱动注入!还有win10 PE有自带Dism命令!cmd打开无脑巧就好了!Dism++工具会简单点!usb3.0驱动不通用!不通用!给你答案了!解决方案!官网主板网站有驱动全套下载!可以装个win10!鼠标和网络先动起来!然后去官网下载驱动!注入就可了!就是这么简单!win7动不了!难道win10! win11还不能动起来?能动就可以下载和搜索了!还有更简单的!就是搞个带网络驱动的PE!对PE系统也能上网的!驱动总裁或者360驱动下载或者驱动人生,直接可以当场下载和抽取驱动注入!比较霸道的方法了!还有就是去别的电脑当场下载也是可以的!三种方法!

网友:
下载这个软件。安装原版系统!然后添加驱动就可以了!可以添加任何驱动!如果添加失败那就是不支持这个系统!他的原理也是用了微软的插件来执行的!添加个usb驱动还是洒洒水!显卡和网卡驱动都一样添加给你看!步骤截图给你了!软件搜索下载就好!这软件免费的!满大街都是!版本号别下载错了!

网友:
右下角有个添加驱动!看到没?点那个就对了!无脑点!任何驱动随便添加!PE模式下随便用!随便玩耍!添加失败那就要考虑驱动问题了!是否兼容!软件问题极小!因为他用的是微软插件!而不是第三方插件!微软自己出的插件!Dism本来就是win10 系统自带插件模块!不信你自己打开本机cmd   !敲入dism 试试?

网友:
方法多了去了!上面是正规玩法简单的!还有复杂化的没苦我硬吃的玩法!就是利用修改注册表修改开机启动!那样开机就会启动我们编写好的脚本或者程序!然后程序或者脚本会自动下载安装驱动!又或者会自动点击驱动安装向导的下一步!下一步!全自动的!这种方法也可以实现!不过比较啰嗦!还要自己会写程序代码!复杂程度也高!所以解决usb3.0驱动的方法多了去了!你以为就3-4种方法?还有就是用圆口鼠标操作!也是一种方法!
我把所有方法都给你介绍一遍!!!!

网友:
主板是什么主板,有没有PS/2接口,有的话整个PS/2接口的鼠标先用比较新的别用Win7了。还有就是用原版镜像的话,可以先把最新补丁集成好再安装,到这个页面下载,下载好后把Win7的iso拖动到“UpdatePack7R2-25.4.10.exe”,就会自动制作集成好最新补丁的iso,时间比较长,估计1小时到2小时都有可能,不同电脑可能时间不同。

网友:
我装系统用的pe能注入usb3.0驱动

网友:
可以先用P口鼠标 然后安装USB3.0驱动

网友(2025-06-26):
PE安装系统直接勾选us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