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图是咋回事

楼主(2025-05-07):
PS_5V_EN是MP1475的开启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吧,第一个图是输出开启信号的电路图
里面的  A  三极管导通   ,12V_PEX6_8_F1_RTD3接地,那这个信号不就成低电平了,正常开启信号应该是高电平吧,有大佬能解释下吗
里面有个电阻字重叠了,我看着是4.99k,基极电压1.7V
图纸GV-N3060VISION OC-12GD_1.01_NP

网友A:
看图纸Q505A导通,Q505B截止,12V_PEX6_8_F1_RTD3上拉高电平,输出ps5v开启,你说的接地拉为低电平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Q505A导通,Q505B截止,12V_PEX6_8_F1_RTD3上拉高电平,输出ps5v开启,你说的接地拉为低电平怎么回事

q505A导通 后12V_PEX6_8_F1_RTD3这个12V不会直接接地变成0V吗

网友C:
Q505A导通,B截止,EN 分压 2.5V 高电平。
接地拉低的是电阻后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5A导通 后12V_PEX6_8_F1_RTD3这个12V不会直接接地变成0V吗

你说的是R604的下端吧

关键是电流也不那样走啊,下端确实拉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Q505A导通,B截止,EN 分压 2.5V 高电平。
接地拉低的是电阻后端.

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