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60在GPU-Z中功耗302%TDP,pci-e插槽电源392 ...
七彩虹gtx1060在GPU-Z中功耗302%TDP,pci-e插槽电源392瓦

楼主(2025-05-07):
同标题,这是怎么回事?
电源
App

网友:
仔细观察发现电流采样的INA3221的11和12脚之间掉件了,有知道帮忙说一下这个元件参数。

网友:
补上一个10uf电容,故障依旧,继续查外围电路。有知道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测量两路电容值差很多,更换和11脚以及电容一端相连的电阻后值一样了。正准备进系统看一下,结果花屏了。卸载掉驱动显示正常,加载驱动花屏闪烁。

网友:
核心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