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450 gaming itx无时钟复位修复

楼主(2025-05-07):
修一张二修的华擎b450,bios有动过的痕迹。开始是不触发,更换io后能开机但无复位无时钟

测量发现isl95712芯片第10脚pwrok被cpu拉低,经过排查是重启脚引脚无电压导致,旁边的电容好像被换成电阻还是电容发黑,更换后出时钟复位

然后bios有瞬间抓取动作,但是没跑码,更换bios芯片修复点亮

网友:
高手,AMD的时序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