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该集成显卡 该集显大全R9000P Y9000P

楼主(2025-05-07):
众所周知 联想拯救者 无论是AMD 还是因特尔 20款及以后 不认独显 都会1分钟风扇狂转掉电。原因为20款以后 EC会检测显卡温度 EC检查不到显卡温度 就会关机保护。
今总结了拯救者所有该集成显卡的方法 分享出来 希望能帮到大家 有不足还请多多指教。
1.20款以前EC不检测独显也不会掉电 ,如果显卡坏了不显示,大小写灯能量的直接刷默认双显卡BIOS即可。
2.20款之后因为散热很多显存上管击穿 一套显存显卡带走。
3:20之后该集成显卡方式1:上管换掉 显存拔掉。2.开机大小灯能亮 屏不亮的话 盲调一下双显卡(来回按F2 大小写灯亮时按2下下键 一下上键 按一下回车 再按一下ESC 再按一下回车)进系统 如果显卡没有烧短路 叹号43状态 集显就该好了。
4:20款之后该集成显卡方式2:如果显卡烧的严重直接短路不认或者影响开机了 就要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电脑省电 没显卡了还发热低。
无显卡20款之后该集成显卡:只说结果不说过程和为什么了 我知道你们也不爱看。
1.       显存供电修出来 不修出来也可以 去掉DG6.
2.       以D562 为例 其他型号 自己推理一下 去掉QG3 .
3.       买温控芯片CT75RM
4.       QG3 的6脚DA2 也就是EC的95叫 接 CT75RM 的 1脚 sda  。 qg3的3脚 也就是EC的94脚接 CT75MR的2脚 也就是scl。  Ct75mr 4脚接地    CT75MR的 5678 全部接 3.3v 最好接EC上的3.3、
5.本人亲测ok 原是 用G781 该的 但G781 该到 拯救者新款上不管火 。

网友A:
这表达方式不像刘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达方式不像刘总呀

呦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达方式不像刘总呀

像了没?。。。。。。。

网友:
河南 红帽子 老板? 网红阿

网友B:
感谢刘总分享的维修经验,后面有遇到可以试一试了,不用换显卡了,大神可以发一个DELL笔记本的改集显的经验吗,刚好有一台显存短路了,客人不愿意出钱的,改集显,改了没有成功,断了独显供电的开启,集显可以亮机,可以进BIOS,在WINDOS转圈的地方一直转,换系统什么都搞了,还是不进系统,拆了显存供电,和显卡供电也不行,修好了显卡供电,显存供电也不行,现在没有办法了,可以指导一下,怎么改吗?修好显卡供电显存供电,后上电掉电,版号是LA-K662P,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刘总分享的维修经验,后面有遇到可以试一试了,不用换显卡了,大神可以发一个DELL笔记本的改集显的经验 ...

那就把显卡 让它叹号43 在主板上。

网友B:
l刘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拉低了显卡供电的开开启,机器可以亮屏幕,但是在WINDOWSA的位置转圈,进PE也转圈,见图 有时候转圈后蓝屏 不进系统,硬盘肯定是换过了的,如果拆了显存或者显卡的供电部分,也是一样的开机转圈,如果开启显卡和显存的供电会,供电都会输出,但是会上电掉电,不会亮机。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一下吗,感谢!

网友:
一句话证明看过你的视频
我在沈阳来,贴脸采我来。

网友:
前几天刚过视频,我也没改过拯救者的 用G781不管用   原来后继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刘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拉低了显卡供电的开开启,机器可以亮屏幕,但是在WINDOWSA的位置转圈,进PE也转 ...

我能说 戴尔这款 我没深究吗 。要是愿意给时间 是可以深究的 。

网友C:
y7000p。21h
显存上管位置烧糊了,掉了周围件,直接断开显存上管公共供电,拆掉dg6,可以上电开机,但不显示黑屏,大小写灯也不能切换,请指导下,哪一步没弄好?

网友:
感谢分享  记号一下

网友:
下次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试试

网友:
刘总,路过学习,感谢分享,抖音是你粉丝哦

网友D:
CT75RM这个芯片什么板有啊?

网友:
总觉得拯救者没有显卡就没有灵魂了,,,,,,

网友:
能够改 最好不过,因为很多人家压根不玩游戏,改了也省事,不费钱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CT75RM这个芯片什么板有啊?

某宝8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y7000p。21h
显存上管位置烧糊了,掉了周围件,直接断开显存上管公共供电,拆掉dg6,可以上电开机,但不显 ...

先看清 你的板DG6是不是 pg。 如果不是 少其他供电 肯定不亮大小灯,

网友E:
今天遇见了一个R70002021显存供电烧透了,挖洞 不短路,按照老板的方法拆掉DG6 把显卡供电PR4001拆掉,刷论一个论坛集显的BIOS 运行正常,没走QG63那步,下次你也试试哈,有可能温控那里不用改,可能BIOS里屏蔽了

网友(2025-06-06):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见了一个R70002021显存供电烧透了,挖洞 不短路,按照老板的方法拆掉DG6 把显卡供电PR4001拆掉,刷论 ...

那是你显卡能识别   43的状态下不会关机的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拯救者R9000P 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加lm75 温感 OK

网友(2025-10-07):
这个楼主就是那个大师兄吗?

网友:
改了是省事,失去游戏功能,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思路很早见于改蓝天的,感谢分享

网友:
记得你抖音讲过一次

网友(2025-12-06):
标记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
Y9000P 2022  改了后睡眠唤醒不了,。还需要弄哪里

网友(2026-03-12):
失去了显卡的拯救者,还能拯救谁。。。。

网友:
QG3拆掉后处理器的sm总线不是也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