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装window系统后蓝屏进不去

楼主(2025-05-07):
装完后进系统就反复重启,咋子搞?

网友A:
这样就算装好了!系统有加载!设备驱动问题!算蓝屏了!进系统肯定是没门了!装好系统不打驱动试试!或者装个win11耍耍看!一个个排除!最新款苹果好像只能装特定版本!老款随便装,双系统win7,win10!我都搞过!还有的奇葩苹果我也装过!好像驱动问题为我以前也蓝屏过几次!后来解决了!我都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太久了!反正你注意一下驱动和苹果兼容什么微软版本,这个要重点关注和注意,极其容易踩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算装好了!系统有加载!设备驱动问题!算蓝屏了!进系统肯定是没门了!装好系统不打驱动试试!或者装个win11耍耍看!一个个排除!最新款苹果好像只能装特定版本!老款随便装,双系统win7,win10!我都搞过!还有的奇葩苹果我也装过!好像驱动问题为我以前也蓝屏过几次!后来解决了!我都忘记怎么解决的了!太久了!反正你注意一下驱动和苹果兼容什么微软版本,这个要重点关注和注意,极其容易踩雷

..装好了,不知到是不是分区没分对,重新搞了一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