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745 G3 TI-60502728001-MB-A02 CPU AM870BAAY43KA不上电不跑码

楼主(2025-05-07):
HP 745 G3 TI-60502728001-MB-A02 CPU AM870BAAY43KA不上电不跑码

打值未见明显短路

接可调电源上电跳变到0.023秒掉到0.008然后一会就掉到0.000

在不断开电源的情况电流从0.008--0.000-0.008-0.000跳变几次

测电压3.3 5 1.8 1.05已产生瞬间随着掉电也掉了,待机3 5不掉
BIOS刷过多个,故障不变?

今天要上班,明天继续……

网友A:
刚试了一下接TYPE_C有5V但不升压。

网友:
主要供电都要查查,像是有小短路的样子

网友:
这不是标准的缺供电吗

网友:
又刷了别人说测试OK的3个BIOS,故障不变,
看到还是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试了一下接TYPE_C有5V但不升压。

先查查不升压的原因。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才掉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