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路图中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25-05-07):
这是复合二极管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共阳极二极管,相当于与门,双高则高。

网友:
或嚯嚯霍霍霍霍或

网友B:
可以从入门学习,入门这些都能看到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阳极二极管,相当于与门,双高则高。

终于找到了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入门学习,入门这些都能看到看懂

没见过这种学过基础用法,第一反应是反向击穿,但是又不是稳压二极管,很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入门学习,入门这些都能看到看懂

与门你找一下,会有详细的讲解. 两个都是高电平,右侧的高电平才能起作用,不然会被其中一个二极管钳位在低电平,所以叫与门

网友:
楼上正解  电路基础

网友:
与门有0为0,全一出一

网友:
双二极管,这个网上可查到

网友:
bas70-06w 型号。SOT323 封装模式

网友:
早年间学习过,现在都快忘完了

网友:
把图放到豆包给你分析的清清楚楚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