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特别故障

楼主(2025-05-08):
一张七彩虹B560M GAMING V20主板集显正常,插独显需要二次开机才正常,不断总电没任何问题,只要一断总电再开机就没反应,显卡风扇就狂赚,显示器不亮,但检测灯四个都正常点亮,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正常,能正常关机,就是显卡不显示,BIOS升级到最新版也不行,请各位老板给分析分析哪里问题

网友:
PCIE复位是IO发出的,估计是IO发给PCIE的复位信号有问题,其它信号都是和CPU及桥相关联的,如果有问题,可能集显都不显示,所以重点查IO发给PCIE的复位信号。

网友:
检测了,没问题,关键是二次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2025-08-03):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目前没解决

网友:
等大家结果,我也遇过,时序都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