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单侧内存正常的11代处理器能买吗?

楼主(2025-05-08):
如图,这样的CPU能买吗?如果稳定的话单侧内存正常没什么影响,因为一般单侧两条内存条足够了,怕就怕不稳定不耐用坏的地方会蔓延到其他地方。论坛高手给个参考意见吧,谢谢!

网友A:
让卖家拍一张针脚照片看看剪掉了哪些脚,找点位图看看少了哪些功能就有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卖家拍一张针脚照片看看剪掉了哪些脚,找点位图看看少了哪些功能就有数了

哦,非常感谢回复!剪角应该是剪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非常感谢回复!剪角应该是剪脚对吗?

剪角是为了避税或逃避监管,剪掉一些不重要的功能当废品进口。

网友:
这个*WF词语*把

网友:
感觉是水很深的样子

网友:
可以买 就是单通道被 可以用

网友:
感觉不值得 功能被阉割了  阉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卖家拍一张针脚照片看看剪掉了哪些脚,找点位图看看少了哪些功能就有数了

哪有什么脚,是角好吧!

网友C:
我有一个完好的,要不要。600元。升级换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完好的,要不要。600元。升级换下来的。

已经买了个完好的,630元

网友:
尽量不要买

网友D:
只能用单通道是它表面的故障,指不定里面还有啥问题呢只是平时不易察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单通道是它表面的故障,指不定里面还有啥问题呢只是平时不易察觉罢了

有道理,所以最后我也是没买了。感谢大家的提点建议!

网友(2025-06-11):
这个看他能保多久,保得久可以试试。我曾经买过核显坏但其他正常的cpu,保1个月,结果1个月后的第一天就坏了。。。。MLGB

网友:
如果真是剪脚 倒没什么问题  其他原因导致的 后续另一个通道也有可能坏

网友:
可以用 就是一个通道  没有问题放心用

网友:
感觉水深,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