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8的工厂bios那位大神有

楼主(2025-05-08):
先奉上,求原厂

论坛上下了一个,备份的
外网上下载了一个,修改的
自己的
一起有三个,想要一个原厂的

网友:
网上有的说是cpu问题,有的说bios问题
这种能亮机的机器真的头疼
,个人感觉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亮LOGO只代表显示屏工作了,查一下主板后级有没有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LOGO只代表显示屏工作了,查一下主板后级有没有小短路

拔掉电池,多开几次,能正常使用啊,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
基本上的Bios问题的,

网友:
那就对照板号再买个吧

网友:
我有改好的  可以直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