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9370X超白金折腾记

楼主(2025-05-08):
业余折腾一张蓝宝石R9370X超白金4G显卡。此卡接口都能亮,但仅有DVI-I能进系统,驱动只能打唯一驱动,打其他版本驱动黑屏(重启蓝屏),此版本驱动GPU-Z参数如图,不能跑测试(白屏)。
拆卡发现有几颗显存有动过痕迹,结合显存批次和PCB日期,疑是加焊过。 遂进行显存测试,但经过多次常规扫压力测都全paSS。
本着欺软怕硬的精神,三板斧先刷BIOS,几个4G版本BIOS刷下来,无一例外地要么黑要么代码43驱动感叹号。再看GPU_Z参数,核心显存频率0,就连显存容量也不显示。想到卡身上面的N个保修标,难道有师傅买到了打磨颗粒换上去了?于是乎,找了个撼迅2G版本BIOS,刷进去, 惊喜的发现有奇效:所有接口正常好用,多个版本均可成功驱动,鲁大师随便跑,甜甜圈没问题,3DMARKS也99.8%高分通过。
别以为刷个BIOS就这样好了,折腾了半天,休息下,看看《我的后半生》然而半小时后又突然白屏了>>>>>>重启再测,各项压力测试通过,看视频仍然是不经意间白屏,完全没规律。那就测下白屏时的电压,对比发现VDDCI白屏时电压1.15V比正常0.95V偏高。此版VDDCI与显存供电芯片均为rt1820A,通过对换更换排除芯片不良,查VDDCI供电芯片rt8120A第6脚FB外围元件,跑线路发现其分压接地电阻受控Q1201和1211这2个NMOS管, 其G级来自3.3V上拉GPIO_11_PWRCNL3与核心GPIO_0_PWRCNL4,更换这两个7002故障排除。最终GPU-Z图

YT7850.rom

b5f9nv.fd

网友A:
什么是只能打唯一驱动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只能打唯一驱动啊 楼主

这卡原始故障就是只能打15那个版本驱动,其它驱动黑屏。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新手小白一枚